手机内存卡能制作成启动装置么 具体点

楼主(2011-01-05):
下载晨风U盘维护能再手机里用么  我现在没时间去研究  有弄过的大虾说说

网友:
用手机SD卡做好在电脑上用是一点问题没有,我的就是SD做的,在手机上用这个估计还没研究出来

网友:
听说现在手机可以引导PE了,

网友:
用手机SD内存卡做的很容易出问题的·连卡都会挂掉噢··我就有过·卡挂过···我个人建议还是用U盘做吧·那个比较好··

网友:
可以的  我用手机做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怎么做的  教教我   说具体点好不好

网友:
是不是用读卡器,变成U盘用呀

网友:
是用读卡器成U盘 建议用杏雨梨云来做 用晨风的来做有的启动不了的

网友:
用手机卡+读卡器应该跟U盘一样吧?

网友:
还昌用U盘比较好!

网友:
用U盘好点   我的读卡器坏了5个了

网友:
没试过  根据表面现象  U盘能启动  内存卡+读卡器也应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