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导致的不过显卡故障

楼主(2011-01-05):
前些时间,同事来电说主板不能开机了,老是在报警。同时平事对电脑的维护也是有些基础的,同事主是不过内在的报警声,但是将金手指擦了之后还是一样,换新的也是一样,没法子了求助于我。
当我拿到电脑后,一开机便是一连串的报警声“嘀,嘀嘀”, 哦一长两短,正是不过显卡的声音,往主板一看,集显的,当时就想可能是北桥的事了,按桥-开机-报警,故障依旧,检查北桥的供电完好,只好用土办法了,“加焊”用热风枪吹了一通-开机-还是报警。主板故障诊断卡跑码“4150”,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是BIOS的问题,没有办法只好擦了,一看主板,傻眼了,8脚的BIOS芯片,怎么办?上淘宝一查代擦BIOS10元人民币,收到后,焊好开机“嘀”,好熟悉的声音,码也一跑到底了。好了,赶快打电话给同事过来拿机了。

网友:
通过CMOS设置尝试过吗?该8脚芯片不需写入程序吗?是开机后自己建立的吗?

网友:
8条腿的BIOS一坏吗

网友:
那里面没有程序吗

网友:
8脚的怎么刷啊...

网友:
8脚的BIOS也是用编程器重新擦写啊,在淘宝上让人代擦的。只因自己没有编程器。

网友:
通过CMOS设置尝试过吗?该8脚芯片不需写入程序吗?是开机后自己建立的吗?
-----------------------
机都不亮如何进行Coms的设置呢?芯片程序肯定要写的啊。是用编程器擦写进去的,不能开机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都不亮如何进行Coms的设置呢?芯片程序肯定要写的啊。是用编程器擦写进去的,不能开机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我所咨询的就是:只擦除芯片,还是编程芯片。问题已经清楚了,是编程芯片了。因为有的8脚EEPROM是可以擦除不用写入程序的,开机可以通CPU或DSP自动建立的。EEPROM直接编程就可以,它是边擦除,边写入的,无需单独擦除,除非加密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