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还是显卡?纠结

楼主(2011-01-05):
今天来一长城本 945芯片组 7400显卡 来时故障缺色 外接正常 通病加焊显卡 焊完后点不亮了 检测卡 过完38 挡0A 仔细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北桥上掉了个电容 我该换北桥呢 还是换显卡呢 求助中
芯片
显卡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感觉是显卡

网友:
北桥上掉电容对北桥有影响吗?

网友:
掉件了 先搞个图纸 把掉件补上 在 搞显卡 因为你之前还是能亮的 ?

网友:
建议北桥先把电容不上

网友:
支持3楼的做法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北桥上掉电容对北桥有影响吗?肯定有啊,建议换桥

网友:
一般来说 掉一个电容是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显卡吧,和北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把电容先补上 然后再测试 如果不亮 就是显卡!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先补件,不行,做显卡

网友:
显卡。。。换了就好。。。北桥上的电容掉个无所谓的

网友:
我有个DELL的M1210加焊之后也不亮,换了一个还是不亮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掉一个电容应该问题不大!别把北桥弄空焊了就行!先补一个电容吧!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换了 还是过完38挡0A 下步该咋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