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盲刷工具WINCRIS

楼主(2011-01-05):
解决刷错BIOS后黑屏的问题,用这个软件盲刷搞定

网友:
这个是什么,没有说明一下吗,在WINDOWS下能刷吗,是不是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
怎么忙刷啊    介绍一下

网友:
怎么个用法 介绍下兄弟

网友:
简单说明一下使用方法啊。

网友:
对啊, 怎么也得介绍一下说明吗,

网友:
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
这个网上有教程。。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
出自网上的:
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很多朋友都会尝试去刷新笔记本的BIOS,不过操作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将本本刷成“板砖”。如果您的本本因刷坏BIOS而引发了“杯具”,不妨试试盲刷BIOS,兴许可以省下数百元的维修费用呢。

  准备工作
  1.下载官方最新的BIOS文件
  2.下载BIOS盲刷工具WINCRIS
  下载地址:http://work.newhua.com/cfan/201010/WINCRIS.rar
  将下载的官方最新BIOS文件更名为BIOS.WPS,并复制到WINCRIS目录下。

  制作盲刷闪盘
  首先我们需要在Windows系统中将闪盘格式化成FAT格式,然后利用BIOS盲刷工具WINCRIS将此闪盘制作为启动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CRIS.EXE程序,选择之前格式化好的闪盘,不用修改任何设置,点击Start按钮便可以制作盲刷的启动闪盘了,完成前软件会提示是否需要再制作一张应急盘,选择No退出程序即可。
  按照提示拔下闪盘,在准备盲刷BIOS前最好再检查一下闪盘里面的内容,看看其中是否含MINIDOS.SYS,PHLASH16.EXE,BIOS.WPS这三个文件。其中前两者可以从WINCRIS目录拷贝,BIOS.WPS则是我们想要升级的BIOS文件。
  盲刷BIOS
  1.拔掉笔记本的电池和电源再插上闪盘
  2.按住键盘的FN+B不放,插上电源并开机
  3.等电源指示灯开始闪烁后才能松开键盘
  4.此时笔记本会自动读取闪盘中的BIOS文件并开始刷新,期间本本会不断发出长短不一的报警声,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做任何操作,当BIOS刷新完毕后会自动重启。如果不出意外,您的笔记本BIOS便已经修复完毕,可以正常使用了。

  小提示:
  不同品牌盲刷BIOS的启动键不同,还有可能是Winkey+B、Fn+Esc或Winkey+Esc,一般来说使用Phoenix BIOS芯片的本本都是FN+B,以上盲刷BIOS的方法适用于联想、ThinkPad、戴尔、东芝等品牌旗下的大多数笔记本。

      最后需要声明的一点是:上述方法并不是对各类笔记本通用,如果此方法盲刷无效,可以到网上参考针对的笔记本的特定方法。

网友(2014-10-21):
清华同方的启动热键是什么K411

网友:
怎么写进去  不了

网友(2014-12-29):
试试  强降级

网友A(2018-03-07):
在WINDOWS下能刷吗,是不是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2018-10-02):
妞牛气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牛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2020-02-03):
这个好用吗?下一个看看?

网友:
ami直接自带了,恢复区块不能坏,坏了也用不了

网友(2020-04-09):
看看学学试试弄弄

网友(2022-01-08):
忙刷正好需要,下载来看看

网友:
试一下惠普的笔记本可以吗

网友:
运行不了,提示错误

网友(2022-03-12):
我下载下来是这个文件forum.php??????

网友(2022-04-12):
怎样选择u盘

网友:
不支持怎么办啊

网友:
东芝l600BIOS文件貌似不行

网友:
请问东芝l600下载BIOS文件找不到wph,下载的文件后缀是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下能刷吗,是不是要注意什么的

人家多说搬砖机,忙刷了,还Windows下,脑子是好东西

网友(2023-05-04):
造船厂zccsdvdfv

网友(2023-07-16):
这个软件可以盲刷成功吗

网友:
谢谢老板!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2024-03-24):
好东西,正在找下载试试

网友:
联想的 台式机B250芯片刷魔改 Bios可以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