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笔记本风扇4根线的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2011-01-05):
DELL 1088笔记本风扇,电流表单独接上红、黑线转、4根线接上不转、另两根一个是黄色、一根是蓝色、现在接上电脑不转、测得电压红色5V、黄色5V、黑色接地的没电、还有一根蓝色的线没有电压、望 各位高手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查下图纸。笔记本 风扇来自温控电路 南桥控制,一般2 3根线 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
先确定5V供电    地线      后拔掉另外两根的一根  就会常转

网友:
黄色接地它就转了

网友:
4个线 一个是费线吧  1个主电 1个温控 1个地 。温控是温度高才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注册的比我还晚  升级怎么那么快呢  都铜牌维客了,  这东东怎么升级呢  就是不停的回复吗?   还是也要发很多帖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有费线呀!4根线 一个主供电  一个控制   一个反馈 一个底线!没有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