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经典的报警声"一长两短”故障求解!

楼主(2011-01-05):
开机电流大概0.6左右,报警声一长两短,拔掉内存不报警,乍看像显卡问题,但是浏览一下论坛,发现很多人说是BIOS问题,因手头的编程器还不能支持此机器的BIOS芯片,再加上此机器是集成显卡,所以没有贸然动桥,先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另外有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的朋友能提供一个给我,谢谢! X200 (机型:7457)的BIOS

已经修好!买了个希尔特编程器和适配器。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 希望知道的兄弟 分享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显卡 上次修个是BIOS 不过不报警 你升级下!

网友:
买个卡看跑什么码吧

网友:
记得有一次 有个机器和你的差不多  插左边是内存报警 换个槽 插右边 是报显卡报警 最后解决的方法是刷的BIOS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的     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     最后刷BIOS就好啦

网友:
你先换个内存条试试哦!不行在刷bios减少风险!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是BIOS问题  刷了就好!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刷个BIOS会好的

网友:
看来X200 BIOS爱坏是通病,

网友:
楼主找到BIOS了啊?分享一下啊!或者发个链接也可以啊1

网友:
通病,刷个BIOS就好,你没有那种编程器座子的话可以直接飞线的,那个BIOS好像是长得跟桥堆(网络变压器)差不多的,好像是十六脚的吧,现在的编程器一般都没有那样的座子,都得飞线的

网友:
此机器的内存插槽还很讲究的,插一根的话一定要按照图中那个位置插才行的。看到论坛中很多人说插下面,有的人说插上面,我经过试验拍个图让大家了解个究竟!

网友:
刷BIOS好的可能性挺大的,不防试下!

网友:
X61对于插内存的位置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显卡和BIOS都有的,不过我是先排除BIOS问题   赞一个

网友:
你的西尔特多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啥么要求呢

网友:
是的 这个机器要是不插右边的内存左边的也是不可以用的

网友:
康慷电脑
的帖子
1320 在TB买的,已经电话验证过了 是正品

网友:
ibm机器内存槽子大多数十分主从的,但是都可以提看到logo

网友:
楼主重传个BIOS文件呀,下载下来找不开,谢谢

网友(2011-02-21):
我的怎么刷不好

网友:
BIOS问题,上次修了一台,

网友:
这个编程器是希尔特哪个型号
,多少个适配座,支持的芯片型号怎么样?什么价位?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谢谢分享收藏了。看来500P的编程器不比580U功能差

网友:
我的这么慢刷不好呢

网友:
楼主重传个BIOS文件呀,下载下来找不开,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哈哈, 机器好了吧,

网友:
上次一个是不能重起 刷BIOS 好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个机器BIOS爱坏呢?

网友:
刷不好 也没有编程器··· 哎

网友:
呵呵,买这编程器要好修好多这种机器才回得来呀。

网友:
我也听说x200的机器喜欢坏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