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充电与放电,但是不能开机是电池问题吗

楼主(2011-01-05):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和开机关系很小。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能充 能放 当然就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简洁的说是电池不触发 电池好的 查主板。是不是隔离了 电压过不去!

网友:
      不充电  和不开机   你看看充电电路那地方  那芯片旁边正常吗?    今天修了一个机子 就是芯片坏掉   电压上不来  那引脚接地了  你先查一下吧

网友:
能充电放点不开机?如果电压到了公共点,应该就不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
THINKPAD,就碰过这样子的,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