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01-05):
今天来个机器 进到桌面4秒就蓝屏 给客户说是内存的事 结果换个内存 蓝屏解决了 可是又死机了 重启几遍也没用 做系统呗 结果也做不上 请高手指教一下 本人业余爱好维修电脑 没什么经验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换CPU试一试!

网友:
一般不能装系统的机器是由于硬件故障,内存、显卡、网卡有毛病或者主板电容鼓包都可以引起。应先排除硬件方面的原因。

网友:
看看硬盘吧 检测一下

网友:
MHDD扫描下硬盘

网友:
说明不是内存的事吧,,,,,一个机器会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还是内存的事.你可以把硬盘拿下来到别的机器上ghost好,但别安装,然后再拿出来继续安装.如果是内存的问题安装的过程中还是蓝屏,或报错,或滚动条一直走.

网友:
多换几种版本的系统盘试试。

网友:
在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这种问题多发生在硬件上,尤其是硬盘跟内存。硬盘用MHDD扫一下看有没有坏道,内存如果是一代的用RST,如果是二代或三代的用MEMTEST+扫。显卡是集成还是独立的?还有硬件接触不良也可能会出问题,把CPU什么的取下来重新再装上去,硬盘、光驱等周边连接线拔了重插一下。还有电源不能忽视,很多问题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内存,有可能你换上去的那根内存不兼容

网友:
大多数都是硬件故障   用替换法 一个一个试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   主板 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PCI插槽里面有插东西吗  先拿掉试试看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查查硬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内存会造成蓝屏  硬盘坏道也会啊
极大可能 硬盘的系统盘部分有坏道 ,导致开机蓝屏  然后重装系统也装不了
用MHDD测下看看  如果有的话用PQ隔离开 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