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主板,用它原配的P4 3.0G的CPU点不亮,不跑码。

楼主(2011-01-05):
  老师,我这里有一台DELL的915芯片组的板子,用它原配的P4 3.0G的CPU点不亮,不跑码,用压桥也没有反应,测量北桥到CPU的各项电压都正常。并且用赛扬 2.93G的CPU装系统,跑码一切都正常。请老师指条明路,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想到的。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刷过最新的BIOS,给电池放电,clearCMOS等我能想到的地方,我都试过了,现在就差还没有做桥了,不行的话,明天就要做桥了。

网友:
不用麻烦月饼老师了,按你所述那就是原配的CPU坏了呗!

网友:
看完之后 貌似你说CPU坏了。这不正好不跑码吗!(我是新手)

网友:
呵呵,是的哦,U坏了

网友:
总线频率不一样,你也可以把P4那个CPU,用其它板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你把CPU放在别的主板试一下,不就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修过U座坏了出这种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那u是好的,一般就是cpu座出了问题

网友:
找个其他板子 测测cpu是好的不还!

在看看板子上有没有 fsb跳线开关,是不是不小心碰到了!

网友:
把那个原装的CPU放到其他板子上点一下,看看能过吗、如果此CPU不坏,也可能是主板降频了

网友:
测试U没问题就换CPU座就行了

网友:
怪事年年有,俺两张完全一样的联想L-A690的板子,其中一张上AMD4800+正常运行,别一张上4600+都点不亮,上3200+就OK.

网友:
哈哈 楼主人品有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本人觉得也是U坏了,因为你用别的CPU能亮机

网友:
板子有傷道,降頻跑了。我是有經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 2.6的 ht的 800总线.安在400总线的板子上.降频而已.哈哈 温度还超低呢.
1.3 双核超线程 478针的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个3.0的CPU在另一片915的主板上装系统,跑码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是主板受伤了,换低频率的CPU能用,我用的是V星G31,用E8300,后来就不行了,换了2160的CPU 好了,兄弟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