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USB过流引起的15秒关机

楼主(2011-01-05):
今天接到一快华硕的M2N68主板,开机后就显示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意思我知道是请进入BIOS设定恢复设置。 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也是华硕的主板,型号不记得了。反正也是乱搞就好了。上次我是把USB的供电跳线插另外一边,再按F几(画面上有提示)进如那个刷BIOS的界面里,在里面乱弄了下。然后退出来就好了。这次是一显示就是这种保护的提示,主板上也没有USB供电的调线。我F1按到F9都没有反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了,我没有刷BIOS的机器。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没插usb设备 就过流保护啊?

记得上个礼拜有人发过 华硕usb过保的帖子!你搜一下看看他怎么解决的

网友:
5V上的小电阻都没坏,但我没量电压。网上的解决方法我都看了,没用。首先这板子上没有供电的跳线,其次我无法进入BIOS。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OC#这个信号

网友:
主板上有个跳线掉了也不会这样,遇到过几回

网友:
今天我继续看了下,USB是紫色5V通过一个类似1117,但比1117体积要小点的零件供电的。我量了电压,5V正常。在开机后按ALT+F2可以进到BIOS刷新界面,不过提示there are no existing drive!安任何键都会退出去。我查了下,意思应该是没有驱动吧。是不是理解为没有找到可刷新的BIOS文件。这板真不知道怎么弄了。无处下手啊。

网友:
有遇到过,但解决不了,期待中~~~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过,
一般2个肯能,一个USB线插入针孔不对,一个是USB的跳线帽没有跳变

网友:
现在肯定是最小系统化拉,只有最基本的东西。都说了没有USB供电跳线。

网友:
USBPW跳线的问题,如果没被别人改过,应该是插在1、2上+5V上,清洗跳线插孔和跳线

网友:
一种是USB跳线不对,一种是BIOS资料坏~

网友:
直接量USB是否有电压,没有跳线的一般都有一个保险电阻易损坏

网友:
查USBOC#信号

网友:
还有哪里的一个小的三极管坏了。忘记具体的位置了。

网友:
板去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