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速度慢

楼主(2011-01-05):
电脑运行速度慢,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下。  主板南桥不良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CPU温度是重点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病毒做乱

网友:
BIOS ,时钟,电压,硬盘,南桥

网友:
电脑速度慢,要慢慢的排除啊???\
也许是你内存小了,在就是装个系统试没有...

网友:
这个引起的原因很多,先重装个系统试试,再去考虑硬件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所有情况 都被楼上的各位说到了

我整理一下顺序再   首先看cpu温度是不是高温降频了顺便看看cpu缓存开没开!
然后重建mbr 重做个系统,换条数据线,不行刷个bios,换个cpu,换块硬盘!

网友:
电源、硬盘、南桥.....
多会引起电脑运行速度慢

网友:
这种问题发出来,肯定一大堆回答是系统  硬盘  数据线  电源 这些的,我有一片板子就是这毛病,我知道就是主板的毛病,跟系统 硬盘 数据线 电源 内存 CPU  温度啥都没关系,就是主板的毛病,看饼哥说过屏蔽USB 我试过没用, 换过实时晶振没用,反正就是主板的毛病,只要进了桌面,那个慢不是一般的慢,比 586都慢

网友:
引起速度慢的原因有很多:系统,硬盘,内存,电脑的温度(这很关键)等等...

网友:
把你的配置说一下

网友:
楼主也够懒的,什么情况都不说明下,没办法回答~

网友:
我什么都换过了,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但不知道是主板哪里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一卡一卡的可以查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