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强悍了

楼主(2011-01-05):
今天修个478的板子 显示器不亮  换个显卡 还是不亮  心想看看cpu吧 结果风扇怎么也拿不下来 用劲一拿 *脏话*CPU一块下来了 我一阵晕啊 用刀踢 u也不给面子下来 唉 不愧是硅胶啊 没办法 给客户说了 客户还有点不乐意 唉 今天点真背啊 烦气得我把u的针对好位置用锤一对狂砸 结果进去了 开机一试 靠 显示器亮了 我当场晕倒了

网友(点评):
怎么这也有人加分?我觉得放一下电就解决了。

网友:
还真的耐用的用

网友:
我使用风枪吹一会在用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业余没风枪 就一把烙铁 假负载也没有

网友(点评):
高!!!就一把烙铁,焊件咋办呢。

网友:
用刀片能弄下来它,,,

网友:
有时候上天总是这样捉弄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用力一揪风扇,CPU跟着一起下来了。后面用螺丝刀把CPU从散热片上撬下来的

网友:
让硅胶粘下来的情况常见。一般用刀片或者小平口螺丝刀就搞定了。。。前几天碰了一个,硬是搞不下来了。。没办法,,用小锤子和小平口螺丝刀组合给整下来的。。。CPU上的金属外壳都有点变形啦。。呵呵。。不过CPU还能用

网友:
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敢用力干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硅胶这么强悍

网友:
这种情况多了去了,做的时候心悬着呢,生怕把U搞报废了。

网友:
经常碰到,风枪吹  平口螺丝刀加榔头

网友:
高手,捡便宜了,用力大了,直接垃圾堆

网友:
这硅胶也太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