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S不亮,求围观~

楼主(2011-01-05):
一块NF5S的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查内存核心供电0.9,负载供电1.8V. 桥供电1.5V,CPU核心供电1.4V,电源好信号1.8V,CPU复位电压1.8V,触发的时候诊断卡CLK灯好像不够亮,而且断电,再开
会发现复位灯一闪就灭了,IDE 第一脚也有5V电压,可是触发RSE针手动复位的时候,诊断卡的
复位灯又常亮了,以为IO不良,就换了个IO,网卡也拆掉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求助~~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基本都正常了,为什么不刷BIOS 刷过不行只有加焊桥了,祝你好运

网友:
u2253
的帖子
但是复位灯常亮啊大哥,会不会是还有哪里电压没出来呢?我量了下整合桥上边的电压,有3.3V 1.5V 1.1V,而且该死的是这个桥居然跟时钟芯片合体了,无法测量时钟信号了

网友:
单芯片的!ONDA的垃圾板 !!楼主不妨用手压桥再复位看看 这种板很多都是桥虚汗啦

网友:
单桥最易虚焊,因为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且时钟也集成在里边。查一下桥周围的330 220的电阻电压,判断时钟是否正常。按桥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桥虚了,做桥吧!

网友:
不要盲目做桥,先看看,在量下是不是桥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激各位的回复,不过我焊桥不小心 已经把桥焊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桥的问题 你不防换个桥 应该会好的 单桥最容易这样

网友:
昂达的NF5S,我这儿有个一模一样的,上800内存不过,后来才知道内存最高支持到533,开始不知道,让我折腾好几天

网友:
那就只能换桥了 ,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
如果此板上有RT9202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亮不亮的 无所谓!不能只迷信诊断卡!我的好卡 一块845 和一块690上都常亮!可是跑码正常,进系统正常!啥毛病没有 呜呼~
你这板子故障 你就可以说诊断卡跑E5 复位长亮!要是没看到你的照片上跑E5大家都不知道你这板子到底现在什么故障现象!
E5是典型的bios问题 你诊断卡的说明书上应该明确的写着那!

网友:
我晕 桥烤爆了啊
楼上都些 什么人啊 乱说话也不看看什么故障就让人弄桥!E5摆着那还让人先干桥
楼主2楼就告诉你刷bios了 你怎么不信 非信他们乱讲 弄桥啊
还有12楼说的情况 下次大家都注意一下!
再次严重鄙视 遇到问题 就: 做桥吧, 换io吧,…………

网友:
9202的升压电容坏,内存供电0.76、0.8、0.97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