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暗屏

楼主(2011-01-05):
苹果暗屏也简单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搞好之后没有  LOGO呀
拿到机器是暗屏   差拆掉主板 屏幕一量少了一株供电   瞎量把12V 短了   一电感给烧了 找了个保险装上结果平亮了
那是昨天的   事  到今天有坏了  烦死了   该以高压条就OK了    供电 接地 EN    也就那么简单   以前没有修过不敢动   其实也没有什么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有人有图 M97 M98 你搜搜 也有维修案列 可以观摩下!

网友:
苹果的我就修过一台 也是屏暗的 高压坏了 改了个高压 我收了三百多 那个客户说我上次朋友在你这里修屏暗不就一百多嘛,我说苹果的配件贵啊  呵呵

网友:
  没修过   不知道怎么的供电模式  我想也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LZ错别字太多了。什么型号的苹果啊,估计是老款的LCD屏,高压驱动的原理和普通机器差不多。新的LED的比较麻烦,而且配件很难找。

网友:
945GM  的桥      我 不知道那款的

网友:
应该是LCD的吧,都差不多

网友:
说白了就是没背光,以前用的是LCD,新出来的都采用LED,显示原理不一样。

网友:
呵呵.到现在我还没接到有苹果的机子.

网友:
苹果的本本!!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