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无VCORE

楼主(2011-01-05):
一块V星945GCM7  V2主版无VCORE,内存供电1.9V,VTT_FSB1.2V正常,电源芯片是L6703,15脚5V,17脚2V,VID组合有高低电平,上管和下管G极都无电压,望高人指点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重点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DD,EN,BOOT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其他设备供电是否正常 .   确认正常后再仔细检修CPU核心供电电路部分!

网友:
看CPU电路有掉件不。压座子试试。还有北桥工作正常不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 换VCORE芯片

网友:
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去下载个PDF,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正常的话,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事实看

网友:
用带灯座试一下

在很多情况下,座虚焊会导致无Vcore.

一般MSI的945或G31常坏的是CPU供电边的电容。

网友:
  15脚VCC不是12V的吗 ?

网友:
L6703换过还是一样,这个芯片的VCC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