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X41 1.8寸 IDE 硬盘问题

楼主(2011-01-05):
1.8寸 IDE 接口的硬盘,也找不到旧的 1.8寸 。能否用2.5寸IDE 接口的代用一下 ,测试机器是否是硬盘坏 ,还是主板坏!!!路过的兄弟给点建议,  我没有试过 。 有谁试过的 ,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硬盘接口一样就可以 。。大小倒霉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
是的,这说对了,只是长短不一样罢了。

网友:
2。5的装不进去呀,1。8的也能买到,就是价格太高,容易太小

网友(点评):
怎么装不上 ! 测试 测试, 不是装上用。只是长了半截。

网友:
两个供电不一样的好吧

网友:
呵呵 ,好像烧不掉 2.5寸的   1.8寸接硬盘盒  不敢试

网友:
  晕菜   1.8的是两组供电  2.5的是一组  你敢用 直接没理由的干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报错,也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X40机器上1.8寸硬盘,和普通2.5寸,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长短.
东芝1.8寸的硬盘和普通的2.5寸的很多地方不一样了

网友:
到TAOBAO查了下有种1.8转2.5的转接卡,1.8寸的好象叫CE口,和2.5寸接口的引脚定义不同,转接卡上有个三端管调整电压哦,楼主可以自己去查下详细资料,不过1.8的硬盘不普及哦,

建议楼主使用USB硬盘盒接2.5寸盘,启动机器选择USB-HDD一般就可以用外接硬盘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还可以装系统

网友(点评):
直接用 2.5 IDE 插进去,可以安装系统??? 能确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 没问题

网友:
X4的机器可以用1.8的CE口硬盘,再加个转接头就能进去了。不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