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1-05):
接到东芝L100 板号BH1,故障不触发。上电流表待机0.04,按开关无任何动作。拆机测待机3V,5V正常看到EC有几个脚有进水氧化现象。走了点弯路,去清理这几个脚,清理好后 EC不能正常工作了,表现为晶振一只脚电压0.2V、别一只脚1.3V。根据经验是虚焊引起的。反复用铬铁加焊才好的。对着图纸一步一步来吧,先测下开关NBSWON信号3.3V正常。以前不懂的时候只要开关信号电压正常 就不会修了。现在知道了开关信号正常后,要测按下开关时有没有拉低。测量有拉低、继续测EC供电,VCC,AVCC,VCCRTC。都正常3.3V。
EC要工作还需要复位时钟正常。找复位的时候没找到 找到个LREST不知道是不是。测量下有3.3V,跳过了 时钟没有波波也跳过了,想到判断EC正不正常 直接测DNBSWON#和S5_ON有没有发出就行了呗。一测发出了,在量南桥返回给EC的SUSB# SUSC#C 电压1.3V 看来问题找到了。问题找到了就好办了呀,可对于新手来说,没有经验 听能听师父的 断开EC的这面,在量是不是被拉低了,断开量,还是1.3V看来问题出在南桥哪面,想到南桥都快放弃了。
突然想到S5_ON还发到别一条路去打开+3V_S5这个电压给南桥供电。直接找到+3V_S5量下1.3V,看来有希望啊。+3V_S5由PQ7把3VPCU转换成而来,量PQ7的5678脚+3VPCU 3V,4脚+12VOUT-S5电压0.2V不对。继续查+12VOUT-S5接到PQ19的3脚和PR58.这里看到S5_ON看发到PQ24 作为导通PQ24的条件,实测PQ24 1脚与3脚导通把3脚9V电压拉低到0V这里没问题。在往下看PQ24的3脚接到PQ8和PQ19的2脚。2脚0V PQ19应该处开截止状态啊,3脚应该受到PR58的上拉电压应该有12V才对。一测还是0.2 ,拆掉PQ19通电测PQ19三脚电压12V,短接开关 触发,随便拆个管子测了下 装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敢问LZ这些信号你以前是怎么学会看的,我也是新手,芯片的信号不会看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参加远程呗,又不贵

网友:
还有,楼主这个PQ24的3脚接到VIN应该是19V吧,怎么是9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下接了一个分压电阻。就是9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远程学习。。。。。。。。。。。。

网友:
LZ基本功还算比较扎实

网友:
看图纸容易  找板上的芯片  很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经常跑线路,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件找找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有的板子上没有标,哪没办法只有依靠点位图了,有了点位图 哪找起来叫一个快。

网友:
怎么依据点位图找点位,还是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主板代工号去找,有的能找到比如华硕的板,IBM的这些都容易找到。因为这些板都不标元器件号的。

网友:
不细心的兄弟可能已经干南桥了 ,写 的不错哦

网友:
写的不错!但如果是南桥为什么会想放弃呢,没有BGA?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楼主 S5_ON 是什么信号了 谁发出的 给谁的 请求指点 我也是菜鸟 呵呵

网友:
这些信号你以前是怎么学会看的

网友:
我就是有时不明白那些型号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看来这部分出问题的还挺多的.

网友:
楼主。PQ24的三脚应该是19V才对呀。你如果断接了PQ19。那么电压也应该是19V。我不太明白。。

网友:
不错不错   还多厉害的嘛  看图有实力哦

网友:
分析不错,如果是我可能干南桥了,我有BGA,虚心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思路很清晰,问题出在南桥的供电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不知道PQ24的3脚怎么是9V的电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主板代工号怎么找,这个方面真的一点都不懂,飞哥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