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进水后开机0.6-0.7

楼主(2011-01-05):
接一苹果机,进水,拆开看,945PM,GBM,集成CPU,积水主要在内存槽处,客户说先前进的水,自己拆开(暴强!)吹风机吹干后接着使用,一段时间后现在是开不了机 了,根本没接过苹果机,对它是一点都不了解,从电源口飞了,供电和地线后开机,还有第三个角有3V左右的电压,怀疑是DELL机一样还有检测脚就没理它,飞线开机,电流跑到0.6-0.7左右,由于机子开机键在C壳上,勉强开机拔掉C壳测得电压,(不懂键盘加触摸板,加开机键,怎么一个十个角小接口就能使用)开机后量得3V 5V 1.8V   1.5V   1.05V CPU 0.95V都 有,剩下的不知道该怎么测了,拿着图纸看了半天,没头绪(汗!)秉着为客户负责的态度不敢随便动,也许拿到别人那还有救别给我整费了.老大们给个思路,另外大家用的内存阻值卡都在哪买的,我买的那个真是难用,太不准,很失望,还有大家PCI-E的诊断卡都是在哪买的啊,那种比较好用啊 。

网友:
PCI-E在淘宝买的 一起才30几块 加运费!那家不错!

网友:
苹果线路和别的笔记本不一样。建议先分析图纸后下手。。。。部分机子过了保护隔离后公共电电压12V

网友:
今天我 也接到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修了两个问题了  现在修到哪个电压也出来了   就是不跑U  北桥也是正常的(用假负载和内存阻值卡测)  前两个问题好修,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  时钟复位都正常,  南桥刚做的 ,  哎  现在电流跑到0.6  就不跳码了  晕菜了  内存,CPU供电芯片测信号正常了  不知道测哪了  没思路了  多提个建议咯 !

网友:
去找一下图,论坛里有。这个机器一定要把3.42V先修出来,然后是3.3V和5V待机。开机键是键盘接口的一脚对地短路。进水机的EC比较爱坏,可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42V?  什么地方的,这机子,插电后会主动产生12V左右的电压和3v5v,

网友:
PL7960   1.05V电压的对地阻值只有38,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北桥上电容的最低阻值也是38.北桥电容阻值都是比较低的,不知道这个找到与L1934相连的一个电容短了,主板上除了部分电感和芯片有标识,电容后没有标识,没法找到另一电容的位置,在它附近找遍了都没有找到,真是头痛,要是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发个链接,

网友:
上电到0。6,首先要看是否有CPU RESET,没有照着上电时序第三页去修。有的话要看BIOS的片选信号变化情况,一般0。6基本是不会跑码的,量量FSB DMI 和CLOCK,南桥的一些外围供电,一般是CPU--NB--SB--BIOS信号通道出现故障,才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内存的通讯电压0.9V出来了吗。内存口引脚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