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4G 提示未格式化 搜索EB5890 f8FF 等特多

楼主(2011-01-05):
lenovo 4G 提示未格式化 搜索EB5890有10多个都是一样的 f8FF也有10多个 不知道怎么做了。请各位老师前辈指点一下。
格式化

网友:
新手 不知道 观注中

网友:
你是要恢复什么数据?你可以按类型扫描试试

网友:
每找到一个EB 58 90 ,都要看下最后是不是以55AA结尾,不是就不是DBR。
找F8FFFF0F的话,判断是不是FAT表,要看下是不是四个四个一组,有顺序的向下走,FAT表是一个链,若不是,肯定也不FAT表

网友:
把镜像共享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的精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