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横纹

楼主(2011-01-05):
今天接一台神舟一体机,主板不工作,测桥供电0.7V不正常,换9202后供电正常,开机正常进系统,关机后重开机,屏显不正常,出现横纹一大块,没碰到这种故障,请大家指点一下.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网友:
换屏幕!换吧!

网友:
外置看看,板子问题的话,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屏幕方面比较大

网友:
哇,那估计得换屏了。。。。。

网友:
从现象来看
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几乎没得修

网友:
外接正常,屏挂了吧!

网友:
先测一下屏吧!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屏把!!屏挂了!

网友:
换屏吧    这种外接正常说明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  要是还不行就换屏

网友:
   这么多人都感觉是屏的问题   不是屏都没办法了,哈哈...

网友:
如果有屏线的,重新拔插下试下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  换屏试试吧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    、、换屏一样就显卡, 但是要保证屏线正常

网友:
换屏吧
他的可能性大
如果还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
屏线可能不太好,先换试试,先简后难

网友:
楼上那些说换屏的 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哪有那么方便的屏给你测试来换的    建议你取下屏刷个程序  做个临时显示器测下屏  这样或许会适合你的现状  要是条件还不允许   建议你还是在屏线盒显卡方面找个折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