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上门台式机装系统,GHOST一复制就出错。进PE认不到硬盘。进PQ也认不到硬盘。进BIOS一看也认不到硬盘。怎么办?拆机箱呗。拆开一看,SATA硬盘的数据线没有接,只接了供电线。接好数据线,开机能认到了,正常装好系统。装好之后重启电脑,不料一进入硬盘引导部分就蓝屏死在那里。后来又用不同的光盘和U盘捣鼓重装,最后终于又装好了。这个机子我感到还有其它的硬件问题。
结语:上门装系统,在机子硬件有毛病的情况下能够虎口夺食,强行装成功,收到钱,也是一种能力。不然你有100张嘴也给用户说不清楚。

网友:
能装与不能装不是你说得算。

网友:
硬盘有问题或是硬盘接口有问题,,有时你想装也装不上,,,
你用

网友:
蓝屏的话数据线最好换条新的

网友:
强行装系统.??怎么装?能不能说清楚些啊.

网友(点评):
实际就是瞎捣鼓,碰运气。

网友:
没有接数据线,太有才了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吗?这个问题最近碰到好多

网友:
不得不考虑数据线,遇到过几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佩服你 点高  不过数据线貌似有问题哦

网友:
呵呵。。是不是要说。。数据线没接。。、是有人搞过了。。搞不定。。

你一来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我没有强调我比别人厉害的意思。不过经你一提醒,我才想到前面肯定有人搞过,当然我也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机子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采取措施使其恢复正常。如果前面菜鸟搞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技术很高。

网友:
现在上门做系统太难做了 问题还多 真出了什么问题 有时不能解决  再说上门做系统的价格 还让那些二五子搞的很低  所以小师父我  不上门了  除非钱到位

网友:
可能内存不稳定也说不好,用memtest+检测一下撒!MHDD把硬盘也扫一下,说不好有坏道。我还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导致装系统会蓝屏的,后换电源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价格是被一些人给搞乱了。。。晕/

网友:
是不是SATA模式没改啊   进硬盘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