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明基显示器上面的(开关管7N60C) 17寸显示器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开关管代替,小弟谢谢在这里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8NC60,6NC60都行,很好买的

网友:
8N60 10N60只要耐压 电流不小于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
海韵之恋
的帖子
谢谢两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用K2645就行,就是电视机和显象管的显示器用的!

网友:
K214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