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笔记本电脑,不拆机判断故障部件

楼主(2011-01-06):
hp compaq v3000笔记本电脑,间断开机屏幕右侧出现4cm黑边,下出现1cm尾影,
第一步排除软件问题,做系统,装驱动,换驱动,再换驱动,刷新bios,经测试
问题依然出现,每4-5次开机出现一次黑边故障
判断显卡至屏幕部件故障可能
外接显示器,在笔记本屏出现黑边的情况下,外接屏幕显示正常
判断屏线至屏幕故障可能
每次出现黑边后,均不随屏幕轴调节变化,暂排除屏线断线可能
下一步该如何判断故障部件?高压板?屏幕?小白经验不足,望各位高人指点

欲知拆机情况,待续...

网友:
老问题 显卡虚焊或坏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块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通病,也来这里买关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