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DV5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1-01-06):
刚接到机器是一修机 我一看有光无显 就直接判断是显卡问题 它的显卡是 G96-630    我以“先通病后一般” 的维修思路 先把显卡加热了一遍  可是故障依旧   凭前几次失败的直觉我想 有可能是显卡或者显存的电压不正常或者没起来 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经测量我发现事实和我想的差不多 显卡上确实少了一个电压 而这个电压恰恰是显存供电! 问题肯定在这里  我就对着显存边上的滤波电容 找显存电压转换芯片 这个显存供电是 1.8伏 可实际只有 0.36 伏。 不一会儿 我就发现他与PCMCIA接口槽上边的 一个MOS管相连 并且 MOS管的漏级是 内存供电1.8伏(和我想的一样)!问题肯定在这里了 在不知道是没有开启信号还是  负载短路 还是供电电路不良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一个量 首先我发现 栅极电压不正常  只有 0.98伏 (我敢肯定不正常) 观察主板 凡是 RUN  (MAIN)电压也就是主芯片运行电压的产生电路 的栅极都是 19伏 这个明显没起来(这是我走弯路了)我就想可能是显存电压栅极电路有问题 找了很久只在PCMCIA 的边上找到了 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 (我想也是 RUN电压的分支电路)他确实没有输出 19.FU  就这样我一直以为问题出在这里 但是等我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浪费了以后 栅极电压并没有出来。难倒是保护电路把显存电压给切断了。如果是这样 把栅极电路切断了 另外拉一个十九伏 应该可以 说做就做 我三下五除二的把它接好了 可是令人沮丧的是 显存电压还是没起来 !!!难道不是开启电路的问题  难道是负载的问题 既然到这一步了 我只有祭出烧鸡打法 把显存电压输出MOS 管翘起来烧  可当我把栅极 和级 翘起来的时候 它的栅极电路 竟然有19伏电压了  (我就更肯定前面做错了)我想要麽是负载 要么是MOS管 在先简单后复杂的前提下 我想先换 MOS 管 没想到电压竟然出来了  没想到MOS本体不良 也会造成栅极电压不能起来

网友:
是我就先拆了MOS管在量上G极控制。不过经验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下次就会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对应有怀疑的元件还是先拆掉或是直接代换来的快速的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不管怎么修,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你这个不是盲修,比较正常的步骤吧,真的一步到位修好的那种,感觉就没有挑战性了。换我也会先考虑显卡的通病,再接下来还是查供电,跑线路的。

网友:
思路还是蛮不错的,涉及到前后级关系时,要兼顾其可能性。

网友:
也就是说测试某点点位偏低,要考虑前后关系,一是前级输出电压偏低,二是后级电路拉低

网友:
别人都夸怎么好意思贬呢!!!顶你,多在论坛分享就会有收获!!

网友:
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是经验学到了不少!

网友:
修台机主板经常遇到MOS不良引起的电压不足问题 笔记本应该也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