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好的最大一台直流开关电源

楼主(2011-01-06):
半导体厂用的
外观

标牌

烧掉的地方

网友:
我晕,烧掉了那么大一块?

网友:
萧大侠这种直流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实在是佩服

网友:
那是干吗用的哦!  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是管子烧了吧

网友:
还真不容易啊,漏个大洞都能修好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半导体厂哪个工序用的,但是像这类3000W以上的低压可编程电源我们经常修,这比较好测试的,比较头痛的高压电源,最高见到过180KV的,具体测试方案还在研究中。

网友:
长得好眼熟,能弄下也好啊!!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啊?

网友:
你太强悍了, 这样也能修好。佩服

网友:
这块板烧成这样也太惨了吧,修这种电源一般收费都很高的。

网友:
烧了那么大个洞,修了有质保不?

网友:
“修了有质保不?”,有,钱收到位了都有质保。我们修大功率电源一般都是以千元作单位的,具体价格由业务确定,维修员不过问。
前段时间修一种chip(不知道具体是芯片还是晶片)同轴检查光源(就是一小功率可调电源),用户说风扇转动异常,详细的也说不清。第一台因其他活多,又没有电路图,干脆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换掉了,结果被返回来了——没修好,故障依旧。逼得没法,把所有电路图都画出来了,终于知道怎么测试了。忽然发现风扇不是温控的,就是由电源开关控制,加电就转,之前一直以为是温控的。这才想到是风扇坏了,时转时不转,换了就好了。偶然看到业务的报价单,600多,而买风扇只要40块。
工业方面的设备不一定都难修,但很多时候搭建测试平台非常重要,凭感觉修,总是不稳妥。

网友:
顶,宇光就是高手,修工业设备的多吧?有空发些开关电源的案例上来

网友:
“修工业设备的多吧?”,比较多,我现在专修工控设备。

网友:
最近我们修了一台AE的diamond 8KW的电源,收费也有点高,成本也不低,一个保险就要300块,一个贴片的NPO(C0G)材质1225电容要20多,还不零卖。还有模块,ADC和DAC芯片等等。原理倒比较简单,就是人家做工实在没得说,什么artesyn,astec,power one都要靠边站,台达就更不用比了。迟些我会把维修过程发到坛上。

网友(点评):
强烈期待!说实在的,你说的这个保险和电容我听都没听过啊。

网友:
60V   250A
好吓人
不知道输出端的线有多粗

网友(2011-02-08):
好想看多点图片,见识下。

网友:
修过电解槽的电源,上一辈的国产设备,一间房专门放置,因为要隔离酸雾。用穿墙铜排引出直流。大功率可控硅初边调压。
这个体积小多了。故障率也会高点。

网友:
我先看到这样一台开关电源就犯晕,再看到一个大洞,根本不想再看了。你竟然修好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还真没修过,强

网友:
高手,修这种东西,应该赚不少米吧。

网友:
工业东西就是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