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915网卡驱不上

楼主(2011-01-06):
集成网卡打不上驱动,上独立网卡也不行。同时后置USB有一个没反应,开机南桥高温。查失效的USB到南桥信号线正常,请教下是要加焊南桥呢还是换南桥

网友:
换比较好点!!!

网友:
先打下PCI的阻值吧

网友:
先排除网卡是否有问题 如果 PCI 都不能用的话就建议直接换南桥!

网友:
南桥一般不会虚,坏的多

网友:
南桥的话,还有必要换吗,自己的还成。

网友:
加焊应该不行的。要换桥的。

网友:
南桥坏了吧!可能还要换南桥

网友:
网卡不能用的机器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