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小问题

楼主(2011-01-06):
原来是别的故障修好后,进系统的时候一到滚动条就花屏了,外接还正常可以进系统,加焊故障不变,摘下丛植还是那样,真是显卡坏了吗,还是别的东西有可能有问题呢啊

网友:
先换内存看看,不行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内存也有花屏的情况   插一下内存  还是不行的话就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GPU没有做好!找个软件先测试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有的机器显卡驱动没装好也会出现那种情况   或者内存有问题  也会造成那种情况    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显卡试试吧  还有注意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