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1-01-06):
865主板,诊断卡跑7F,就是不能显示,原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开机不显示了,外接独显可以显示。真郁闷啊?

网友:
测H、V对地阻值,正常则为北桥有问题

网友:
先看是不是有断线的!多半为NB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即可  这是很正常的北桥虚焊

网友:
清COMS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