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1-01-06):
有一台ACER的液晶,通电能显示ACER LOGO,但屏很暗,但可看见图标,RGB正常,测试灯管是好的,应该不是背光问题,代用通用高压板,但原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标注电压引脚,万用表实测找到12V,GND,但有3个焊脚均是5V,可以任意接其中一个吗,THS

网友:
接ON/OFF就可以了,adj可以不接

网友:
你按开关键,看这三个地方有跳变没,有的话,接上都可以了,不过,可能屏会一直白着。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3个5V,没按开关时5.08V,按开关后都是4.99V

网友:
任意接都行了。。也可以接屏电路上。

网友:
不按开关,供制信号没有电压的.按开机后才会有启动电压的.

网友:
万一接错了,也不会烧掉高压条。按开关键能控制的,就接对了,其实on/off前一般都有三极管。

网友:
有的标的是EVA(ON/OFF)

网友:
用手拿着线一个一个触碰!是对的那个的话关掉开关不白屏应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