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1-01-06):
我今天收收到一块工控主板。。想象为开机滴滴叫两声。。然后无显示。。。个人认为是没检测到显卡。。。哦。。它是集成显卡。。望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工控主板与普通板不一样,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或者是内存坏!那东东的内存我认为是最爱坏的!以前遇见过几台都是内存坏!

网友:
检测卡。。代码都是跑完了的。。。。

网友:
打下显卡接品阻值,是不是有断线了?

网友:
还是看看内存组长时间运行可能会氧化!清理一下!

网友:
三基色信号,对地阻值81  应该不算断线吧?

网友:
看来我的板子是注定修不好了。。

网友:
内存不过,内存可能坏了

网友:
内存不过 看看内存可能坏了

网友:
你测内存看看

网友:
跑马是跑什么呢???

网友:
重刷个BIOS看。还有要么就是北桥不好

网友:
北桥坏啦也会没显示的

网友:
又增长一点见识,呵呵

网友:
把内存拆了看跑啥子,我遇到过不插内存都跑全码的,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代码是正常的。。。我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