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1-01-06):
软件已排除,bios电池有电压,并且时间非常正常的走,关机状态下带电池时插电源会自动上电,在bios下按一下开关也会变重启,除非是常按才会关掉

网友:
是正常的吧!有些需要长时间按才会关机!

网友:
我是新手 麻烦各位说得直接一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做个南桥吧,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恩 有个朋友也说是南桥 在等客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