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D的CPU风扇狂转,谁知道测温部分在哪里?

楼主(2011-01-06):
intel945的板子,上的奔腾D820,开机风扇就狂转,有时还会高温报警并自动关机,但CPU温度并不高,换了一个奔腾D915后恢复正常了,看似是CPU的问题。那么,CPU温度传感器是集成到了CPU里面了吗?

网友:
PD的发热量超级高要用好的风扇才行

网友:
搞定了,把看似干净的CPU触点擦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