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17LC-0不能开机,黑屏

楼主(2011-01-06):
接修一台LG T17LC-0显示器,不能开机,指示灯连续闪烁,拆机,断开行输出主供电,接上假负载,测量电压为50伏,但是一会儿继电器哒一声,电压下降为0,接着供电又正常,如此循环。测量行管正常,后级没有短路,但是将CPU的5伏供电断开后,显示器供电都正常,继电器也不哒哒响,该机为单芯片设计,CPU行场扫描小信号处理为一个芯片,型号是LGM41B-030C-007,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坏了,请高手帮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
估计是行电路有问题,或者说高压包有问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你断开行供电这时电压能起来说明电源没有问题,但是这时没有行反馈信号输入到LGM41B-030C-007的50脚,CPU就判断行电路有问题,从而保护关掉电源,然后又再次启动,这样反复。

网友:
好,我检查下50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你好,dcdzzz ,我查了下50脚外围电路,它是分别控制两个三极管,这两个三极管分别控制的是13伏和6.3伏的供电,在开机时测量有高电平输出,随着继电器哒的一声,高电平变为0,随后又有输出,如此循环,怎么修?

网友:
那,可能是我参考的电路图不对,在电压启动那瞬间能不能听到行工作了一下?

网友:
你好,行电路不工作,用示波器测量LGM41B-030C-007的第20脚有行激励信号输出,随着继电器哒的一声又没有输出,接着又有了,重新刷写了ROM数据,还是不行,怎么修呀,愁人呀

网友:
测行管B极,看看在有激励输出时有没有负压,如果有,行不工作的话,可能是包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