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 LED 暗屏

楼主(2011-01-06):
请问X200  LED屏   屏线  左边的小口有没有接个小板 ?  右边是个长的指示灯板   不知道暗屏 是不是因为少个板呢  我拆开时就已经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少了个板才暗屏的呢 ?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保险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这个机器的休眠键在哪里么  找了好久 没找到

网友:
这个机器的休眠时永磁铁跟霍尔元件  休眠的 你当然找不到 休眠键啦

网友:
到灯上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3.3V  记得量过

网友:
对,, 好的休眠健用的是磁铁

网友:
看看休眠键   在看看各组供电

网友:
那小口,好像是接蓝牙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这么久才回复,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蓓祖宗,确实是保险坏掉了,谢谢chen1128,那小口是接蓝牙的,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是保险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天天好心情

网友:
安屏一般都是高压和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