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X46C报错

楼主(2011-01-06):
开机LOGO完了   报错
    Manufacturing mode alert  (制造模式警报)
    Firstware manufacturing mode is active  (安装FirstWare生产模式处于活动状态)
  就是不知道Firstware是主板上的什么东西?  我偶尔放了下包括COMS电池和几个电容的点结果不报错了  重启又是一样问题!  不知道 哪位大侠 遇到过这种问题没啊!  怎样解决啊!  急啊  在线等! 谢谢了啊!

网友:
我偶尔放了下包括COMS电池和几个电容的电结果不报错  重启问题又一样  我又放了电就不行了!   不要沉了啊!各位大侠些   回个话啊!很急啊!  谢谢了啊!!

网友:
不要沉啊   回答下啊! 那么久了 没人回答啊!  提下你的 建议也好啊!我都试一试啊

网友:
这个我也没见到过,你刷个BIOS 试试呢? 或者看看某个外设的小板是否有问题,拆了裸板测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没遇到过,帮楼主顶起,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