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 BGA275度取不下显卡?????求助!!!

楼主(2011-01-06):
机子是独立显卡GFGO7400NA3,我用两温区BGA温度调到275度还是取不下来,用镊子撬了一下,还是很结实。但是怀疑机子有问题,于是找了两个废板无铅的,很容易就取下来了。显卡的胶我都搞干净了,而且用手术刀将里面的胶搞干净了,可就是取不下来,我都搞4边了,高手们帮帮忙吧!!!!!!!!
显卡

网友:
这个底部的温度要达到180-200上部要240就可以了!

网友:
上边300度,下边多少度啊?谢谢!!!!!!!!!!!

网友:
镊子戳不动还是没有花开啊 你把温度时代加加再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