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 温度低开机提示not connected to power cable

楼主(2011-01-06):
客户的几台网吧机器,一段时间在低温下放置,突然间使用时发现五六台机器出现问题。

显卡型号:X800PRO PCIE 256M

开机后马上显示“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cable to your video card.please refer to the`getting started guide`for proper hardware installation”  正常不接显卡电源线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最早考虑电源问题,后来发现就是显卡受温度影响。显卡吹热后提示就没有了。

上BGA加焊GPU,还是如此。显卡上未发现有哪个电容之类的有问题。
只要温度低还是出现这样提示。出现红色后机器是不允许操作的。就只能看着红字闪。

哪位高手给支个招吧。看看如何才能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
!那你把开机不显示的卡换到其他正常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电容有问题把

网友:
我现在已经确定绝对是因为温度问题的,而且垦定是显卡的问题。
我把显卡放在其它机器上也是这样的。出红色英文提示。

我也估计是电容问题,但是看了一下,显卡上有的电容除了贴片就是钽电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钽电解上,但是又没有同型号的代换。好麻烦啊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卡上性能随温度变化最大的就是电解电容的容量。

网友:
钽电解电容直接用铝电容替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