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不过内存,跑c1

楼主(2011-01-06):
我有一块cm61主板,cpu好使供电也对,内存供电也有,桥也焊了,就差刷bios了,没找到,请哪位朋友指点一下!!!!!我的邮箱
1021207501@qq.com
刷BIOS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
内存供电有,那时钟、系统总线、SPD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可以打一下内存的排阻试一下,有可能排阻坏了

网友:
南桥北桥内存IO还有BIOS都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