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摔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1-06):
客户昨天拿来的,说摔过键盘有个几个按键不能用,但是打开之后是好用的,今天又来了, W M N 键果然不能用,和昨天的又不一样了,接机,请修过此类故障的兄弟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那你看看接口有没有松动啊。和量一下那些滤波电容有没有把半好半坏的啊

网友:
补焊键盘接口,查对是否有保护元件漏电。

网友:
直接换键盘,主板上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点,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本本摔过后,屏碎了,换完屏后才发现键盘有些键不能用了,只有换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