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的成功运用

楼主(2011-01-06):
客户送来一块奔三的老主板,型号是P6I810E/W1E2,联想的品牌机主板。客户说点不亮,本来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客户坚持要修,就只好修修看了。
先看看主板无明显烧坏的痕迹,上电,能触发,有复位,代码E0,而且是一开机就E0。最开始怀疑的是不过内存,量供电3.3V正常,还有总线3.3V,4个时钟1.5V都正常,换根内存发现还是E0。看这架势又感觉CPU根本没过,换了个CPU还是一样跑E0。量主板上其他电压也正常,没办法,三板斧第一式,刷BIOS,还一不小心找到了这个bios,刷上,没反应,还是E0。第二式,做桥,不过网上说奔三的机子桥发热量不大,还是压压先,发现还是跑E0。第三式,干IO,这块板的IO是83627HF-AW,从料板里找了一个换上,发现跑码了,听到自检声音过了,但CPU风扇不转,我R,猛然一看型号换错了,险啊,还好没烧东西,结果换上的是83627SF-AW。又拆,这下可以说明IO坏了,从料板里找到一个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83627HG-AW,换上还真能用,代码跑到26亮机。
发这篇帖子不是鼓励大家拿到主板就三板斧,有时候没思路的时候不妨试试,还有就是跑E0很可能和IO有关哦

网友:
换Io,我用风枪焊不了老是连焊。

网友(点评):
把IO取下要拖平焊盘,然后把IO对准,用烙铁把IO对角上锡固定下,然后用镊子在IO上边压着,涂上焊油再用风枪吹。可以试试

网友:
三板斧建议先杀IO再考虑桥吧,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同意先杀IO再考虑桥,不过压桥可以提到杀IO之前,避免误判啊

网友:
本人也同意先杀I/O再杀桥
还有2楼的风枪连焊,你得练好基本功
你可以先对准一边,然后慢慢放下去,这个时候所有的锡都熔了,要是有点歪就用尖捏子轻轻移动,不要用边过度,等脚对准了就不动了,然后用烙铁拖干净就行了

网友:
顶楼上,做桥是最后一板斧,必杀技。

网友:
真是人才啊,  还好是IO 要是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话,可能直接就冒烟了。
还有奔3的机器IO是W83627-AW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是啊,给各位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啊,修机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连奔三的CPU都备着啊。

网友(点评):
惭愧,垃圾堆里从料板上找到一个,还不知道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