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ASUS A8JC的机器外接缺色,内接不显??

楼主(2011-01-06):
机器型号:A8JC
故障:外接缺色,内接不显,
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只不过不知道这样认为对不对,
因为有一根内存槽插上不过,另一根槽插上就是外接缺色,内接不显的,
也找不到做显卡的理由?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就是显卡吗

网友:
先做北桥,北桥到显卡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缺色,内接不显示。。北桥几率不大。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咱也感觉是显卡 不过的那个座子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继续关注你这个帖子。好与么好。回个话

网友:
进来逛逛 看看高手嘛在谈论啥

网友:
直接杀呗  集成不说了  独立得 北桥 可能性大!

网友:
热一下北桥.不行打打LVDS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板已经重植过,故障依旧,LCD那屏线阻值也打过,结果没有屏的供电,LCDVCC没有,
上传一下,直观,

但是查到这里,看似是显卡发过来的,LCD_VDD_EN_NV这个电压也是没有的
但是基地好像没有这个图,我看的是A8J的,后面不知道是什么显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阻值打过,看似是正常的,

网友:
既然显卡做过了还一样,那就做下北桥试下

网友:
想做也行,但就是找不到证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理由呀!一个槽子可以过内存,一个槽不过就是北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开启信号集成显卡应该是桥来开启的,独立的话就是显卡开启的

网友:
做北桥试试,有时候就得试试,                            试验

网友:
为什么不打一下内存槽的阻值,说不定就有证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了,阻值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这个已解决,换显卡板就好了, 但不知道原机的显卡板是哪的问题,
内存还是有一根不过,那个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3370-1-1.html
下这个显卡版图纸查查吧

网友:
打个NB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是A8JC显卡板应该是7300的,

网友:
翻跟头发挥法

网友:
换什么好了?

网友:
先考虑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的开启信号还是没有发送出来。 你查显卡的供电(显卡附近的每个小电感都要量)。时钟 。bios资料。

网友:
有些板子你打阻值是好的就是不过内存。但是一做内存就好。所以你可以做北桥看看。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