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30S 集成主板,电流0.26 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1-01-06):
HP6530S 集成主板,电流0.26 反复自动重启 ,基本电压都出来了 找不到图 那位大侠给提供个图或者维修思路
自动重启

网友:
CPU电压不稳定吧,加焊试试

网友:
才0.26的电流的话CPU的供电应该是没出来。

网友:
查下。各处的电压吧。 应该是少了电压。或某电压的PWRGD没有发出来。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没出来,导致掉电保护了

网友:
说明白些好吗 是触发后0.26对吧
要是的话 测供电是否正常啊 楼上都说过了CPU之类的分组看是否有不正常的

网友:
由于太忙 客户同意换板 暂时放一下

网友:
cpu供电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