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 加电就白屏!

楼主(2011-01-06):
今天 收到1台三星T220液晶显示器!拿来 插上电源 打开开关就白屏!屏幕中间 伴有 几条竖的 细线!怀疑是 屏的问题!
不确定!请 哪位高手 有类似经历的 帮忙 再确认下!
这显示器 还有修的价值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屏的话,就没有维修的含义了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既然你都怀疑是屏的问题,那就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啊,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啊 平

网友:
我修过这个,一般不是屏的问题,
加焊一下主芯片 应该就会好

网友:
先测一下屏啊 ,同意楼上的,我也加焊主芯片好过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屏线吧,然后再看屏。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先看屏供电,再看驱动板,然后到屏。因为你这个按你的描述有两个故障,所以需要先修好白屏。

网友:
我的也是,屏电路升压二极管后边的三极管老是烧,不知道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