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3L 不加电 求个思路!

楼主(2011-01-06):
DELL PP33L 不加电 求个思路! 这个机器给同行修过!
现在待机正常!不开机 有3.3!没5V 刚刚求了图纸!5V本来电感坏了 直接换上了 没有 也就是说5V短路!
没动力修了 同行啊 同行 我服了 !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5V短路! 你测量可以吗?? MOS管坏了也会 电容坏了一会 条件不够一会!!!

网友:
烧电路 把接口处的三极管 烧穿了 闷

网友:
可以局部烧啊,不要整机去烧。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怪 烧不出来 - -

网友:
电感坏的还毕竟是少数

网友:
是不是板层问题啊

网友:
回答:此机修复(才怪)
修复内容:换主板 哈哈 等新主板来了再看看!也许能好

网友:
最起码还没掉电.掉电的难修.而且有的掉电时电流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