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机不停的报警,与屏一下亮一下黑

楼主(2011-01-06):
lenovo机不停的报警,报一下警屏就跟着亮下暗下

网友:
是不是电池和电源模式在不停切换?测下电源检测

网友:
不装电池也一样,不停的报警

网友:
电源检测怎么测呀

网友:
是电池与电源模式不停的切换,是什么芯片会引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
一般是什么芯片会引起这种故障呀,电流跳变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网友:
怎么会考虑隔离保护电路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源和电池模式切换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两台X300,刷下BIOS就正常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电源电池切换电路是哪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