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反馈电路

楼主(2011-01-06):
  这个高压板的电源芯片是BIT3105,4脚为灯管检测脚,当电压小于0.6V时会保护。我插上灯管时量4脚为低电压。然后追线路到A点量为高电压,A后面接的是N沟道MOS管;A点正常应该为低电压才对。接着追到B点,B点电压为低,B应该为高才对,然后追过D244就是灯管接口的一脚;量D244正极竟然也没电压,这是为什么?此时我是把4脚吸空,然后接灯管亮的时候测的。
注:线路上的MOS管、二极管都量过是好的。

网友:
都已经保护了,那怎么会有电压,再者,D244正极那就是有电压,也应当用交流档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D244负极应该有电压啊。我已经把4脚吸空了,灯管接上时是亮的。
另外,灯管上的电压不是说挺高的吗?能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