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装系统蓝屏,紧急求助!

楼主(2011-01-06):
昨天接了台X32的本本,来的时候开不了机,用橡皮擦了内存的金手指就可以开机了,一步一步装系统到最后一次重起的时候就进不去了先是屏幕黑了再等几秒就蓝屏,硬盘挂到台式机上可以装系统,换X32上就进不去了,请各位高手搭救!!!!!!!!!!!!!!!!!!

网友:
它有集成的内存啊!你加焊它试下啊!

网友(点评):
你见过哪个X32 有集成内存的??

网友:
忘记说了,可以正常进P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是插在内存槽上的,不是焊在主板上的,你意思是加焊内存槽吗

网友:
我遇到过你这个情况,是华硕的,最后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 这个系统在要本机上装,  再就是 如果蓝屏的话 看看蓝屏的代码,这个机器蓝屏 要注意内存槽和显卡  还有主板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已经解决了,换了5张系统盘最后一张终于可以了,可能是挑光盘吧,现在正常开机了,不过开20分钟左右就死机,下面垫了个散热的风扇现在还没死,可能老本本散热不太好吧,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郁闷

网友:
学习学习了,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网友:
顶你个肺!

王志佳 -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台,我得罪你了?

网友(点评):
他没扣你的分啊!

网友:
你还是多试试吧,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可能会不稳定哦

网友:
是挑光盘呢还是你的机器读盘能力不行呢

网友:
死机的话那还是说明有问题,你加焊一下内存槽试试看

网友:
能进PE,排除内存问题,在硬盘及接口BIOS设置里找找问题,如果BIOS设置也没有问题,那请在硬盘数据线及硬盘本身上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