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06):
华硕主板  开机运行正常  关机正常  就是在不断开电源的情况下1个小时左右自动开机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两样都会有,怎么你不换个电源试下先呢

网友:
那你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啊

网友:
恩 好的 谢谢啊  我换换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加点硅胶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拆电源看看。如果电源里没有电容鼓,不建议换电源。

网友:
看下 CPU和CPU风扇扣紧了没  上次我也碰见次 就是没有扣死风扇的缘故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是一个小时左右自动开机     不是掉电  应该和硅胶没关系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吧....

网友:
你的电脑是否设置了远程呼唤或某此软件设置了定时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 我换电源好了  呵呵

网友:
一般是电源和IO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