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源保护

楼主(2011-01-06):
今天修到一块板,插电马山掉电,不能点开机再次触发,查无短路,短接ATX14脚强制开机竟然也没反应,查14脚已经对地,除待机5V正常外,其他电压都没有,是电源保护吗?我理解电源保护是待机电压也不会出来。

网友:
待机电压一接上市电就有的啊,不会保护掉的。哪里有短路的,仔细找找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确实是电源保护,短接14脚再拔24PIN插头电源也不开启,查到CPU供电有一相供电上管击穿。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重点查CPU供电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