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理维修的时候一些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1-01-06):
1.先内存、CPU,后主板
2.如要判断打印故障时,可先考虑打印机驱动是否有问题,再考虑打印电缆是否有故障,最后考虑打印机或并口是否有故障等
3.有两种方法--修复启动文件,使用fixboot命令;修复主引导记录,使用fixmbr命令
4.如果有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则先使用,仍不能正常或不能满足应用需要,则使用设备自带的驱动
5.更换设备,应先卸载驱动再更换。卸载驱动,可从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再从安全模式下卸载;进而在INF目录中删除;最后通过注册表卸载
6.更新驱动时,如直接升级有问题,须先卸载再更新
7.BIOS设置方面。
在必要时应先恢复到最优状态。建议:在维修时先把BIOS恢复到最优状态(一般是出厂时的状态),然后根据应用的需要,逐步设置到合适值。BIOS刷新不一定要刷新到最新版,有时应考虑降低版本
8.建系统,须以一键恢复为主,其次是恢复安装,最后是完全重新安装
9.维修中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观察--观察、观察、再观察
10.慎换硬件,特别是上门服务时。一定要在充分的软件调试和观察后,在一定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硬件更换。如果没有把握,最好在维修站内进行硬件更换操作。
2. 以软件调整为主。调整的内容有:
1) 设置BIOS为出厂状态(注意BIOS开关位置)
2) 查杀病毒
3) 调整电源管理
4) 调整系统运行环境
5) 必要时做磁盘整理,包括磁盘碎片整理、无用文件的清理及介质检查(注意,应在检查磁盘分区正常及分区中空余空间足够的情况下进行)
11.听在硬件最小系统下,有无报警声音,若无检查的重点应在最小系统中的硬件上;
. 检查中还应注意的是,当硬件最小系统有报警声时,要求插入无故障的内存和显示卡(集成显示卡除外),若此时没有报警音,且有显示或自检完成的声音,证明硬件最小系统中的硬件基本无故障,否则,应主要检查主板
12.对于反复重启或关机的情况,除注意市电的环境(如插头是否插好等)外,要注意电源或主板是否有故障
13.若发现机器总死机,可运行一会后,用手触摸主板上的高速缓存芯片,发现烫手,就可在Cmos中关闭二级缓存,发现是否死机,最后定义故障所在
14.关闭操作系统时死机或报错。
、可能涉及的硬件...BIOS设置、启动文件、设备驱动程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配置文件;电源、磁盘及磁盘驱动器、主板、信号线、CPU、内存、可能的其它板卡
15.在不能启动的情况,建议进行一次选择上一次启动或用scanreg.exe恢复注册表到前期备份的注册表的方法检查故障是否能够消除; -------Fdisk命令不仅是一个分区程序,它还有着非常便捷的恢复主引导扇区功能

网友:
好经验,照这种思路走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网友:
先收了~~~回头有好东西再分享